程序失控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8-12-28):
最近个月,我厂CSIG-H  PLC的一段程序失去控制,具当班电工反映,当时按了急停,(急停是互锁的条件)互锁段还有输出.请问各位大师,有这种情况发生吗?(我们这里发生两次了.)如果有的话,又有哪些原因会引起这种问题呢?

网友A:
程序编制不成熟!!!!!!

网友B:
程序编制不成熟!!!!!!
http://www.minyantech.com

程序编制不成熟!!!!!!
在现场好好的看看程序,如果有干扰会如何,考虑到干扰情况.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里面有问题!

网友D:
干扰问题

网友E:
急停应该设在硬件控制回路中,而不是靠程序来保证的啊

网友F:
程序里也要有

网友G:
一般情况下,不应该把急停设计在程序里,应该串在硬件里

网友H:
一定是程序编的不严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般情况下,不应该把急停设计在程序里,应该串在硬件里

赞同。

网友J:
我也认为是干扰问题!

网友I:
正因为PLC并非完全十分可靠,存在种种不可避免的、无法预料的原因,所以,对于紧急停止、电路互锁等重要的保护,除了在PLC的内部进行必要的控制以外,还必须将保护串联在电路的外部,即在主电路上进行互锁保护。

类似以上的保护,在电梯电路中被广泛采用。如电梯的紧急停止按钮,极限位置保护开关等,他们都被装于PLC以外的电路上。

也就是说,当出现紧急意外时,无论PLC的内部在做什么,只要按下紧急停止,只要碰到极限位置开关,电梯将无条件的停止运行。

网友K:
急停是硬件连锁,不可以靠程序来急停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正因为PLC并非完全十分可靠,存在种种不可避免的、无法预料的原因,所以,对于紧急停止、电路互锁等重要的保护,除了在PLC的内部进行必要的控制以外,还必须将保护串联在电路的外部,即在主电路上进行互锁保护。

类似以上的保护,在电梯电路中被广泛采用。如电梯的紧急停止按钮,极限位置保护开关等,他们都被装于PLC以外的电路上。

也就是说,当出现紧急意外时,无论PLC的内部在做什么,只要按下紧急停止,只要碰到极限位置开关,电梯将无条件的停止运行。

网友M:
我自认为急停   应该   设置外部硬件   控制

网友N:
应该是程序设计不严密,然后再查一下外围

网友O:
急停的触点有限,不可能串在每一个输出的硬件上,即使用中间继电器,那也太浪费了.所以实际应用中急停首先是做在程序里的,如果外部有非常危险的元件,才直接去控制它,一般不直接控制外部硬件.

上面的问题,最好先检查外部硬件,线路,确定无误后在考虑程序问题.

网友P:
监控下

看看输入点输出点状态

再用表量一下

网友Q:
急停是硬件连锁,也要靠程序来急停,是一种双重保护的

网友R:
检查程序里是否有问题,在程序里加几处保护元件要程序控制这样比较安全,输入输出的线用的什么电缆啊?

网友S:
急停应该加在输出的控制的电源上,并且在程序里有所体现。

网友T:
PLC应该很可靠,急停按钮是不是出故障,NO还是NC?

网友U:
干拢,电器线路失灵,设计的程序不严密。

网友V:
千万不要用程序来控制急停,太不可靠了,不符合要求,应直接做在外部硬件上

网友W:
程序编制不严格。。

网友X:
我相想问下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还是小型中继(PLC内部)输出。如果中继输出很有可能是小型中继吸死。我相信你的程序是没问题。

网友Y:
来自现场或控制室的干扰

楼主:
我也在想是干扰的问题,.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程序的其中一段上面,为什么其它程序段没发生过呢.

网友Z:
关键动作是要硬件和软件双重互锁。比如急停。按下急停后,除PLC经判断停止输出外,还要靠急停按钮硬件线路切断相关电源。

楼主:
自于急停的问题,我回答有些同志的问题,因为一台PLC有多个程序段,这一段出现问题我可以停下来,其它段得继续工作,所以有些现场控制需要多个急停,所以你不可能把急停串入强电控制PLC或者什么的.

网友AA:
不要用程序来控制急停,不符合要求,应直接做在外部硬件上动手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B:
以前要是运行都正常    只是偶尔的现象  就考虑硬件吧

网友AB:
偶尔不是说隔段时间就会出现    是很长时间才有   程序正常运行无数次后

网友AC:
偶尔情况出问题也可能是程序问题。可能某种情况在编程时没有考虑到,而现在正好发生了。我认为PLC本身不可能出问题,都卖了这么多年了,要不稳定早就发生了。当然有些杂牌的PLC出问题也是可能的。出问题时可以看下相应的输出有没亮,如果亮了就是PLC内部的问题

网友AD(2009-02-02):
 有可能是现场干扰。遇到过一台机加工用的液压车床,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后来用压缩空气吹干净PLC内部后,机器动作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