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500

楼主(2008-12-28):
请教我想将AB500PLC 原输出板更换其他型号的输出板,我需要做什么步骤的工作才能让新输出板好用?谢谢!

网友A:
本人没有试过,所以帮不致函。

网友B:
软件里重新组态新模板啊

楼主:
对:sunzhe2

内容的回复:我在I/O CONFIG...组态完成后,将新组态上传到CPU就可以了吗?我没做过,想搞明白整个操作过程

网友C:
断电,去掉原输出板,上电,打开原程序,在线,打开IO configuration ,点read io configuration,保存程序,下载。

网友D:
4楼说的没错,是这样的。我以前做过。

网友E:
4楼说的没错,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