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用CAD2008绘电气图?

楼主(2008-12-28):
谁在用CAD2008绘电气图?2008是通用版吗?里面有电气符号库吗?是不是不如电气版的CAD2006好用?

网友A:
如果是只用于电器图的绘制CAD2008比CAD2006好用 、我现在就在用就是系统配置要求比较豪华3。5G没装前

网友B:
也可以用天正电气来绘图,不错的。

网友C:
CAD是可以用来做电气图,不过不是很好用,要自己建库,如果用PT会更好点,里面的电器符号很全,直接拉就可以了.

楼主:
敢问3楼,PT的全称是什么?

网友D:
就是protel,这主要是电子方面用的

网友E:
我装拉安装文件为3.8G的,软件装好后也要一两个G,太大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装拉安装文件为3.8G的,软件装好后也要一两个G,太大拉

是的太大了,3.8G啊,是比autocad electric 2006好用得很,可是对机子的要求也高啊,我单位的机子就装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