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流与电机三相电流问题

楼主(2008-12-28):
有一台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电流为179A,用嵌流表嵌电机三相电流分别为:135A、136A、135A。请问是否正常?显示电流与三项电流有何关系?谢谢!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变频器上的显示电流只是一个参考值,可以出厂时没有校验好,也有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无良。

网友B:
变频器上的显示电流应该是电器电路的输入电流,而你测量的电流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而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会比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小很多的呀。这就是节电的主要原因,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