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的编码器是否可以只用来作为位置测量,不参与速度反馈的控制?

楼主(2008-12-28):
最近用abb acs800变频器作为主卷电机的控制,采用了闭环控制,但是编码器容易报故障,就想编码器只用来作为位置测量,控制仍采用开环控制,编码器的数据作为位置数据通过变频器的内部参数位置检测并输出进PLC进行位置测量,是否可行

网友A:
1.开环控制精度肯定没有闭环控制精度高。

2.设置不使用编码器之后,ACS800可能不再对编码器信号进行处理,那就无法输出信号给PLC。记住,可能!

网友B:
编码器信号给PLC,通过PLC控制变频器就行了。

楼主:
直接给PLC的话就要加模块,我现在用总线的话,可以直接通过总线从变频器读出编码器的数据

网友C(2009-10-12):
是的可通过DP总线使PLC从变频器读取数据,然后PLC控制变频器

网友D:
可以的。只用ABB变频器内部测速是可行的,不过精度肯定没有用编码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