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SQLSERVER2000SP3FORWINCC6时出现以下情况

楼主(2008-12-28):
我安装SQLSERVER2000SP3FORWINCC6时出现以下情况,请问什么原因?

Installing software failed
Sql server 2000sp3 for instance wincc is meant for a different language.
Please remove sql server 2000 instance wincc from your computer.
setup will cancel now!

网友A:
是不是有别的版本在计算机上,先卸了再试试吧!

网友B:
有别的版本在计算机上

网友C:
看字面意思是有别的版本已经安装过了,你要先确认一下。

网友D:
1楼和2楼说的好像有道理,我先装了个SQL SERVER  2005,因为那个WINCC是V6。0的,不支持SQL SERVER 2005,我就把它给卸载了,可能没有删除干净的原因,不行就重装下系统。

谢谢各位,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我不重装

网友E:
你从哪里下载的SQL SERVER 2000?

网友E:
我的qq81448377

最近一直在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字面意思是有别的版本已经安装过了,你要先确认一下。

网友G:
谈一下自己安装wincc的体会,最好是做个新系统后安装,可减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