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利用cp343-1通信处理器如何实现与PC机的通信?

楼主(2008-12-28):
设备 s7-cpu315-2 pn/dp  以太网通信处理器cp343-1,请问我直接用普通网线连接 cp343-1的P1口和pc机的普通网卡可以实现通信吗?

能利用wincc实现组态吗,我见网上好多文章说需要在PC机上安装西门子的cp5611网卡,不能直接将cp343-1和普通网卡连接起来,请问是这样吗?

初次发帖,无分相赠,抱歉!

急盼回复,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问题很难吗?

网友A:
自已要先试试.

我看单位里用的是CPU317的,可以用普通网线跟电脑网卡直连通讯,315就不知道了

楼主:
恩,还有别的答案吗,不知道这种方案能否实现通讯!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直接用CPU315-2PN/DP的PN口直接与上位机的网卡通信吗?还是cpu通过CP343-1以太网通迅处理器和上位机通迅呀.我个人认为:如果CPU本身有以太网通迅接口,就可以直接通迅,不过没有试过.你可以资询一下西门子技术支持呀.

网友C:
1、可以直接连接的,需要使用simatic net 通过 opc来访问。这个没有限制。主要是上位机的软件限制。

楼主:
现在老板要求利用fc5和fc6功能块实现与上位机程序的通信,上位机程序是利用vc开发的基于网络编成socket通信的,请问这能实现吗??

网友D:
肯定可以实现的!

网友E(2011-12-28):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我就这么用的

网友F(2013-01-20):
直接可以。的我见过这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