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590P直流调速器用作一个恒压源,请高手回复?

楼主(2008-12-28):
因生产线以前的直流控制器是老式的模拟控制板控制,所有控制器的输入电源均为电源板提供直流120VDC,现在直流电源板坏了,一时无法买到或修好,我想临时用590P作为直流电压源供给各控制器,试了都会报警,不知哪位高手帮忙给我指点一下,我见过590P直流控制器给多台变频器提供直流母线电压应有的实例,我想应该有方法可以实现,请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关闭励磁使能,反馈方式改为电枢电压

网友B:
报警显示什么啊,,,是励磁,还是过压,还是过流,,

网友B: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1

楼主:
不接电机,出现过压报警,接灯泡不显示电压报警,但是电柜电压非常低.以上测试励磁已关闭,

网友C:
电枢侧不能开路阿

网友B:
你用电位器给定,,,然后电枢负载在并联一个灯泡就可以了,,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