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内部软触点的用法

楼主(2008-12-28):
大家讨论PLC内部软触点的用法:

1.通则通,用常开。解释:如果要某一个输出点接通,某输入点的输入回路必须接通,则该相应的软触点应写成常开形式。

2.不通则通,用常闭。解释:如果要某一个输出点接通,某输入点的输入回路必须断开,则该相应的软触点应写成常闭形式。

网友A:
我觉得如果用置位和复位指令的话,也可以反过来。例如:

LD X0

RST Y0 如果X0接通了,Y0就停止了,

LDI X0

SET Y0 如果X0停止了,Y0就输出了。

网友B:
这有什么可讨论的.

楼主:
楼上想必是高手了,所以觉得没意思,呵呵

网友C:
完全同意2楼说的,讨论此话题一点意思多没有!!

楼主:
我猜很多人会这样说,上面的大家可以试试,高手手下留情,呵呵

网友D(2010-01-13):
不懂   外部输入的类型娱内部编程有什么联系?

网友E:
LD X1

OR X3

ORI X2

ORI X4

ORI X5

OUT Y1

LDI Y1

OUT Y0

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