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气中含氧的测定方法

楼主(2008-12-28):
请各位告知一下, 氢气中含氧的测定方法.

楼主:
我们氯碱车间电解工段氢中氧测量就用的电化学式在线分析仪,不知大家都用的是啥方法的,用的情况咋样?

网友A:
好像热导式可以分析出氢气中的氧含量的,具体最好咨询分析仪器厂家

网友B:
   是啊,最好问一下,分析仪器专家,

楼主:
热导式不能用与氢中氧的分析。

网友C:
氧分析仪,我们用的是 原来二炮做的,还 可以把

网友D(2009-06-30):
我公司专业做CEMS系统:具体检测成份:SO2/nox/O2/。具体细节问题可以和我探讨。QQ:1154672710

网友E:
CEMS 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