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变频电机的稀罕故障

楼主(2008-12-28):
今我在浙江上虞一个垃圾处理厂调试引风机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具体现象是:

1:我们选的变频器为台达75KW的变频器,现场电机是55KW的西门子变频电机.

2:系统开车以来,经常碰到引风机自动停车,而变频器上无任何故障代码,检查内部参数记录,变频器提示外围线路故障,而我们检查外部线路均没看见有任何异常.

3:调试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个月,期间我们咨询了台达厂家,厂家工程师也没给出好的意见.所以跑到论坛想请各位大虾给出一点好的建议.

网友A:
自动停机,并且没有任何故障代码?

  是不是停机按钮有毛病?

网友B:
“引风机自动停车,而变频器上无任何故障代码”

1、说明不是故障停机;

2、停机的原因是高频载波形成、调制、以及触发电路、驱动电路的故障,或者简单说是电路板上的故障;

3、既然是时好时坏,很可能是某个发热元件的脚有脱焊;

4、换个电路板看看,如果故障消失,可以确诊!

网友C:
有没有是干扰原因造成的停机。

网友D:
75KW的变频器,+西门子变频电机,两者相克,单用变频电机或者用变频器+普通电机测试下,就OK了,

楼主:
对:今夜有风 关于

自动停机,并且没有任何故障代码?

  是不是停机按钮有毛病?

不应该是按钮问题    手动 自动 均有此故障  而且 当风机不带负载的时候  两者都能正常工作.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引风机自动停车,而变频器上无任何故障代码”

1、说明不是故障停机;

2、停机的原因是高频载波形成、调制、以及触发电路、驱动电路的故障,或者简单说是电路板上的故障;

3、既然是时好时坏,很可能是某个发热元件的脚有脱焊;

4、换个电路板看看,如果故障消失,可以确诊!

谢谢  我在联系一下厂家看看呢   可是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风机不带负载时候  能正常工作.;

网友E:
你这个不奇怪,我的75KW变频器停了还会自己启动呢,也没有故障报警显示,

网友F:
就是干扰的问题造成的,我经历过了,不知道你是否用了键盘的延长线,我就是把键盘延长出去15m经常出现,后来把线尽量缩短到11m,明显减少了发生的频率,但时常还有发生,后把延长线屏蔽,基本消失了(我的所处环境周围很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同时工作)。

网友G:
是否晃电,即系统瞬间失电,这种情况我们经历过,通常发生在夏季雷雨时,往往有好几台变频同时停机,但仍有部分机器不受雷电影响。

网友H:
将变频器输出调到75KW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是否晃电,即系统瞬间失电,这种情况我们经历过,通常发生在夏季雷雨时,往往有好几台变频同时停机,但仍有部分机器不受雷电影响。

没有   因为其他变频器都是好的   总共现场有7台台达的变频器在的.

楼主:
对:ctcm_201 关于

将变频器输出调到75KW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

现在就是设置为75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就是干扰的问题造成的,我经历过了,不知道你是否用了键盘的延长线,我就是把键盘延长出去15m经常出现,后来把线尽量缩短到11m,明显减少了发生的频率,但时常还有发生,后把延长线屏蔽,基本消失了(我的所处环境周围很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同时工作)。

我们没有用键盘延长线.而且干扰问题应该是不存在的,我现场那么多仪表和上位机都工作正常.其他6台变频器工作也很正常的.

楼主:
对:dugang 关于

你这个不奇怪,我的75KW变频器停了还会自己启动呢,也没有故障报警显示,

内容的回复:

晕   我的也是停了也会自己启动的,郁闷死我了,可是你的后来怎么处理了,现在还是这样吗?

网友I:
没看到现场不敢多说。不过你对干扰多看看。极大可能。

网友J:
引风电机与变频距离看一下,是否电压衰减太多,导致带载压降太大,如是,可加交流电抗器(变频与电机间)

网友K:
可以看一下那个西门子变频电机是否接法上有特殊要求~ 再测一下电机工作电流...是不是与过热保护冲突了!

网友L:
你变频器运行/停止可能用的外控的接触器触点氧化了,那只有几微安的若信号,稍有接触电阻就停机且无任何故障记录.无规率.我遇见过此类问题.换那种密封的接触器.

网友M(2009-12-03):
要看看你採用什麽控制方式,是不是你採用的控制方式里有這種間歇的啟停控制,因為台達變頻器是提供這種功能的,再一個你變頻器沒有故障,那麼有沒有輸出頻率,如果有輸出頻率,而電機不轉,那肯定是電機問題,如果沒有輸出頻率,那就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要綜合看面板的顯示情況,輸出電壓情況,還有參數的設置問題。

网友N:
土办法,拿两台变频器对换一下负载,看看结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