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几个电机综合保护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1 电机综合保护器的原理是什么?跟热继电器比呢?

2 目前常用的数字式电机综合保护器品牌有哪些?

网友A:
偶也想了解有,帮你顶!!

网友B:
我一般用正泰的如BHQ-S-C、JD-6、JD-9……,人民电器的也有,如HQG/80-150……

网友C:
我们单位用的是韩国产的一个品牌,具体什么也没看懂,反正就是按上了,而且还很好用。

网友D:
一般用正泰的如BHQ-S-C、JD-6、JD-9

网友E:
热继电器是机械结构。灵敏度低

电机保护器是电子机构,功能全

网友F:
热继电器不如电动机保护器全面    正泰和人民的不错价格也相对便宜

网友G:
是利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机的电流。再加电压。进行计算比较,控制控制电路。比如过流,过压欠相等

楼主:
我现在选用的韩国LS的,我们觉得很好.韩国还有一个品牌叫三和,是施耐德控股的,也还可以.

网友H:
 热继电器现在用的不多了,低压综保上海华建的不错,高压的南自 南瑞的都不错.

网友I:
偶这里低压的有国外的穆勒、ABB、AB,国内的有万龙、苍南双华;

高压的有国外的SEL、通用(GE),国内的有合肥合能。

网友J:
我们一般用德力西的

网友K:
看你是什么工程   要求和标准么样,一般的国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