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1200小型plc怎样与上位机连接?

楼主(2008-12-28):
我们有一台mirologix1200小型plc现在通过前面板一个通讯口与pro-face触摸屏连接,现在我想通过左侧的通讯口连接,怎么连接啊,需要啥连接线啊,上位机怎么配置,谢谢!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有个8孔的圆扣 可以自己作线试试

网友B:
查proface的手册。

网友C:
rs232串口通讯,,,

网友D(2011-02-01):
AB 1761-CBL-PM02 cable  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