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色指示灯红 绿 黄怎么定义

楼主(2008-12-28):
安装在机械上的三色指示红 绿 黄怎么定义?

网友A:
红是停止状态

绿是工作状态

黄是通电或报警状态

没有特殊说明,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B:
红是停止或者报警、故障等状态

绿是工作状态

黄是通电或暂停、过渡状态

网友C:
红 绿 黄,表示三相

电力上红色表示运行。绿色表示停

网友D:
红:报警

黄:需要人工干预的报警

绿:运行(正常)

网友E:
绿:运行

黄:警报

红:停止.电源

网友F:
绿:运行

黄:警报或故障

红:停止

网友G:
数控机床是:  绿:正常运行

                           红:报警停机

                          黄:加工结束,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