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扫描顺序

楼主(2008-12-28):
SCHNEIDER    CONCEPT2.6中      FBD程序执行顺序是怎么样的?  每个功能块上的数字编号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数字编号好像就是扫描顺序吧.

网友B:
1楼说的对的!

但是仅仅是扫描顺序,但是多个SECTION之间是顺序从上到下扫描的。

网友C:
PLC的扫描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循环扫描的。

网友D(2009-01-27):
补充一下,记得在CONCEPT2.6中有一个菜单可以调节扫描顺序,具体什么名字现在忘记了,所以多个SECTION之间是顺序不一定从上到下扫描的。

网友E:
  大致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但是数字编号就是这个section中扫描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