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无刷电机制造厂

楼主(2008-12-28):
有哪位知道国内主要的无刷直流电机制造商,像常州合泰那样有一系列无刷直流电机产品的?非代理的

网友A:
www.eastservo.com   深圳东方伺服数控技术有限公司,专业的直流伺服驱动器研发和生产,全数字直流伺服驱动器,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器

网友B:
珠海运控,上海鸣志

网友C(2010-08-21):
楼上的这位似乎正在不同论坛同时推广你的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按照“小功率电机在6000转的时候IGBT的工作频率是200赫兹,大功率电机3000转的时候工作频率是100赫兹”推断,电机的转子可能是4极或者2极结构。

能否谈谈这样的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定子侧有多少组线圈,如何确保逐线圈换向瞬间,电机不至于产生力矩波动,普通的带机械换向器的直流伺服电机可是有很多线圈的,而且似乎还是奇数。

网友C:
原来采用4极结构的理由在此,谢谢指点!

“直流电动机的一对铁芯槽多数是放3个以上线圈”———也就是说,在旋转电枢的直流电机中,机械换向器的周向分割数是电枢的铁芯槽数的倍数了?那么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的定子线圈数和铁芯槽数也存在这样的关系吗?

无论是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还是旋转电枢直流电动机,为保证力矩平稳,线圈数量都不会太少,逐线圈换向,所需的功率元件数量也会相对较多,小功率应用的成本难免偏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线圈数量尽可能少,力矩由尽可能平稳呢?

网友C:
逐相换相仅需三相全桥,共计6只功率开关,如果逐线圈换相,就需要很多功率开关。为每组线圈供电的功率开关的拓扑结构是什么?H全桥,还是半桥?如果是半桥似乎可以节省一半功率开关,但供电是否需要双电源?如果仅仅靠电容分压获得虚拟电压中点,则驱动电压就不可避免地减半了,有碍于高速性和效率。

“a44884z”是否可以明确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D:
波老师,是不是说,如果用逐线圈换相,4极机构,三相全桥,那就需要6*4=24路功率开关?

网友C:
要看有多少线圈! “a44884z”已在另一个帖子中回答说我的问题已涉及他的核心知识产权,他无法明确回答。

网友D:
奇人共欣赏,异技相与析
相信开放式的探讨,才能更好地完善其思路,扬国人之威

网友E:
"奇人共欣赏,异技相与析
相信开放式的探讨,才能更好地完善其思路,扬国人之威 "

同感!!!

关于核心技术, a44884z可以去申请专利保护你的知识产权,但是你要推广你的产品,必须要让别人了解你的产品, 更重要的是你要说服技术人员理解你的东西, 消除他们心里的疑问, 你的这个产品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走到决策人员那里. 否则,我自己都没搞清楚, 我向老板推荐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我也曾在多个场合看到你的贴子, 但是还是没有明白. 心里有很多疑问.

我关心的是, 传统的而成熟的3相半桥驱动技术能不能驱动你的电机? 还是驱动拓扑结构也需要改变? 功率模块是要增加还是减少? 电机效率问题, 电机尺寸问题, 电机制造工艺问题是不是变得复杂了? 如果大规模生产, 有些什么问题面临? 驱动方面的, 控制方面的, 等等,  可能你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可是你可不可以拿你的东西去相关检测机构去检测, 给出一些数据, 获得一些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