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08-12-28):
有一电接点压力控制器设定压力为0~1公斤,能否用至管线压力为1.5公斤上.设定动作值为0.7公斤.谢谢了.

楼主:
   光读无用,能用不能用

网友A:
看看电接点压力控制器要求上限,--------应该可以用,在0.7kg

网友B:
当然可以。你只要把高限自己设到0.7KG就行了。还有就是你提的问题,你说的设定压力0~1KG,它的量程是不是0~1KG?

楼主:
某电接压力控制器`名牌标0-0.1MP,此压力控制器用到管线压力为15公斤,设定动作值为0.7公斤,是否合适,谢谢.

网友B:
0~0.1MP的表放到15KG的管道上也太危险了吧,换个2MP的。

网友C:
电接点  压力表   还是不建议这样用

电接点压力控制器,原则上1.5倍过载,是可以的

最好是  选个 0-20公斤的

楼主:
型号为D511/7D的压力控制器标注0-0.1M,用到0.2MP系统管网行否.

网友D:
☆╭┐┌╮☆°.﹒
╭┘└┘└╮∴°☆°
└┐..┌┘─╮∴°
╭┴──┤新年 ├╮
│o o│快樂 │●°
╰┬──╯   │ ∴°﹒
☆ | / /∴☆
.﹒Happy 牛 Y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