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远程测控系统方案

楼主(2008-12-28):
本人单位有多台野外施工设备,现在想实现远程测控,即在办公室可实现以下功能:

1、远程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

2、远程修改下载程序;

3、远程故障诊断及处理;

不知哪位做过相似系统,能否给予指点,多谢了!

网友A:
做一个通讯连接就可以解决了 也可以用网络来做 办法比较多看条件选择

网友B:
本产品是一种通用监控设备,具有8路监控功能,能同时接收8个通道传感器(4~20mA)的数据,并控制8个与通道对应的继电器开关量输出,另外具有8个通道输入开关量检测。它适用于粮库的温湿度,中央空调的水温、流量、风速、压力、工业现场的气体浓度等监控。
产品分为上位机和下位机两部分,采用人机友好的界面设计,操作方便、直观。上位机程序运行于PC机,通过PC机的以太网、串口或无线GPRS网络与多个下位机连接,显示下位机的采样数据及各种状态信息,控制下位机的开关工作,并可对下位机进行系统设置。下位机具有8个模拟量输入(温度、湿度、水位、压力等各种传感器)、8个开关量输出(控制继电器输出,电流可到5A)、8个数字量输入(检测开关状态),工业控制板可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同时也具有8.4寸液晶采色显示屏、触摸屏,USB接口,便于数据导出,可运行WINXP系统,采用固态电子硬盘、板载内存设计,抗震能力好。

外观美丽,壁挂式安装。可硬件单卖,用户在此基础上做二次开发。也可向本公司定制软件控制系统。本公司用组态软件开发控制软件,具有界面漂亮,开发周期短,运行稳定可靠的特点/。

联系方法:0755 81963164 邮件:LIUBICHEN@126.COM

网友C:
我们主要是做电流电压变送器,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可以实现远程监控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郑方远

QQ 398633610

网友D:
技术问题,可以找易控微网交流,010-68703353.

WWW.ECONTROLNET.COM

品质造就经典 合作共创双赢

网友E:
www.joinlead.com,我们能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F:
把以上三点集成到一套软件里可能比较困难,主要是设备程序软件不太容易集成到另外的软件当中。

是否可以按现下面的思路实施:把1和3集成到一个软件当中,通讯可以用以太网或ADSL或GSM(CDMA)实现,界面用组态软件实现,故障诊断及处理如果不复杂的话,直接用组态脚本处理,如果复杂的话,可以用工业数据库实现;至于功能2,完全可以采用VPN及远程控制的方法。

我们曾做过远程监控,具体细节可以再交流。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网友G:
大学作过一个用LabVIEW的远程实时诊断系统,使用DataSocket模块,很方便,楼主可找资料参考。

网友H:
超频无线通讯解决方案,共控知名品牌,成熟案例。

指定专业集成商:无锡豪罗科技有限公司

EMAIL:nineray008@163.com

网友I(2009-04-22):
北京硕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是中国最为领先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是中国采用最新嵌入式计算机技术、打造远程测控和市政自动化产品的领袖企业。 同时被誉为HAVC控制和能源与环境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导者。

可以为您提供方案及技术支持。

阳雪 QQ:752014743

MSN:fel.yangxue@yahoo.com.cn

网友J:
我们专业做各行业工业测控系统集成。

QQ:35060456

WWW.HBJXKJ.COM

网友K:
用SCAD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