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提供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8-12-28):
为防止干扰,在PLC电源输入端一般串入一台隔离变压器,谁能提供具体的专业的隔离变压器的型号及规格。

Email:lxd_1010@126.com

网友A:
隔离开关是接在直流电源和PLC之间吗

网友B:
你的PLC是220V交流供电的话,根据PLC的功率去市面上选一比一的变压器即可,很简单啊!

楼主:
可是我建议用220V的1:1的隔离式的变压器。我们这里的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网友B:
不会吧,你在哪啊!这个很简单的,如果功率不高,自己绕一个就行..!!!

楼主:
 我用在机床上,一千五百伏安以上。自己绕一个不是太困难了吗?

楼主:
去年在广东东莞的客户处,临时买的广东的东一佰牌的,可在我们这里没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