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励磁控制柜的整流器和分流器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8-12-28):
中小型空压机励磁柜内的整流器和分流器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A:
整流器:整流啊,供直流电。

分流器:取电流。显示仪表

网友B(2011-04-18):
一,整流器:就是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的装置,在工业中三相桥式整流器应用得比较多。

二,分流器:就是在直流系统中取电流的一种装置,可以直接接直流电流表,也可以接在电流变送器中变为4--20mA供给微机保护装置。

网友C:
分流器:举例说电流表并联分流器,是用小电流表测大电流时采用的一种方法,通过分流扩大了电流表的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