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一下是否为LG说明书的错误

楼主(2008-12-28):
在LG指令手册中的 “2.3.8 数据寄存器:D ”这一节有这样一段话。

“D 区域的作用是用来存储数字数据。 每一个数据寄存器都是16 位(1 字节)的数据读写的单元。”

在微机原理和单片机中学的16位应该是2个字节,或是一个字,但在这里只是一个字节。

所以请问高手这里是说明书错了,还是在LG-PLC里规定是就是这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怎么没人回呢,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A:
你那单片机是几位??

你知道PLC那CPU是几位?

楼主:
对:XP Vista 关于

你那单片机是几位??

你知道PLC那CPU是几位?

这个不清楚,不过在实际用的时候一位D寄存器(如D4000)是有符号16位的。

累加的时候超过32767就变负数了。

所以应该是两个字节吧?

网友A:
你如果在用PLC就应该按照PLC得思路来使用。不可以拿单片机来和PLC做比较。虽然有很多地方PLC和单片机在原理上是很相同的。单片机得位数有很多种。但是PLC是16位,要不就是32位就这两种数值。你不要想太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sta 关于你如果在用PLC就应该按照PLC得思路来使用。不可以拿单片机来和PLC做比较。虽然有很多地方PLC和单片机在原理上是很相同的。单片机得位数有很多种。但是PLC是16位,要不就是32位就这两种数值。你不要想太多就行了!

以后用的时候就注意了,谢谢啊

网友C:
我也不太懂,仅供参考,PLC内部数据是以二进制补码存储的吧,也就是十六位的二进制,这是数据存储的方法,十六位二进制又以四位二进制代表一个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也就是八四二一码,而单片机或者微机所说的好像是处理数据的位数,我也不太懂

网友D(2009-02-19):
16位才为一个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16位才为一个字吧!!!!!!!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LG说明书上不是这么说的。

网友E:
LG的说明书有好多地方说的话让人费解。看来写说明书的人汉语水平也就是普通中国人的小学水平!!

网友F:
1字(WORD)=2字节(BYTE)=16位(BIT)。无论PLC还是单片机都是这样定义的。说明书如果真象你说的那么写,那是笔误,或者印刷错误。

网友G(2009-07-03):
可以很负责人的告诉你,是翻译的错

网友G:
2.3.8 Data register : D
The D area is used to store numeric data. Each data register consists of 16 bits (1 word) which
is the unit of data read and write.
The data resister number designated by the double-word instruction holds the lower 16 bits and
the designated data register number + 1 holds the higher 16 bits.

网友H:
这个翻译应该不是专业翻译吧

楼主(2009-09-19):
对:show2723 关于2.3.8 Data register : D
The D area is used to store numeric data. Each data register consists of 16 bits (1 word) which
is the unit of data read and write.
The data resister number designated by the double-word instruction holds the lower 16 bits and
the designated data register number + 1 holds the higher 16 bits.
内容的回复:

看了你发的这个原版的明白了。

网友I:
这里的1字节,是指的一个存储器单元,不是指存放数据单元本身的大小.我们PLC中的字节数是指存放一组数据所占用PLC数据存储器的单元个数.

尊敬的客户,您好!东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929477286

电话/传真:0769-82750813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公司位置:http://my.mapbar.com/handtagging/mark_map.jsp?nid=103186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边管理区厦边大街56号

邮政编码:523877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J(2009-11-10):
听说

LS的说明书都是让LS技术人员翻译的,时间紧任务重,所以翻译的漏洞百出~~

不付出哪里回报,LS太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