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7.1不能对CP1H和CP1L进行编程吗

楼主(2008-12-28):
刚下载了一个CX-7.1的编程软件。只能对SRM型号的plc进行编程,而对cp1h和cp1l型号的plc不能编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P1H应该可以吧 CP1L用7.3试试

网友B:
可以的,可能对于CP1L最新的一些型号是不能的。

网友C:
     CP1H应该可以吧

网友D(2009-02-27):
L要7.3~!@!~@~!@#~@!

网友E:
下一个7.3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F:
下个完全的高版本的,网上有

网友G:
可以的吧!

网友H:
别装那个7.1的,不完整。用以前的6.0或5.0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