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电压等级容量为1000KVA的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08-12-28):
10KV电压等级容量为1000KVA的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A:
I1=Se*6%

   =1000*6%

   =60(A)

网友B:
In=1000/√3*10=57.7(A)

网友C:
简单计算可以容量除以电压再乘以0.6。结果同一楼。

网友D:
Ie=1000KVA/1.732*10KV=57.7A        [1.732是根号3]  结果同2楼

网友E:
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网友F:
如果已知电流

需要知道选用多大的容量的变压器是不是能反过来算啊~~~

网友G:
57.8034682(A)

网友H(2009-08-04):
为什么要乘以0.6呢,我不太懂,请教一下!

网友I:
-为什么要乘以0.6呢,我不太懂,请教一下!

-----------------------------------------------------------

乘以0.6是估算,=1000KVA/1.732*10KV=57.7A [1.732是根号3] 结果同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