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5611与315-2DP的DP端口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08-12-28):
一台工控机上插有cp5611,通过DP线与CPU315-2DP的DP端口连接,请问如何设置,

是不是先要通过MPI方式给CPU315初始化以后,再通过PROFIBUS-DP来进行通讯?

然后其中主站和从站的设置有什么讲究吗?谢谢大家,菜鸟一问

网友A:
先用MPI连接上去组态硬件,和网络。然后才可以用DP口通讯啊

网友B:
mpi 做初始化 组态 等等  之后dp才能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用MPI通讯做完以后就可以使用DP了

网友C(2009-02-09):
MPI地址是默认的先连MPI网,再设置DP口地址

网友D(2010-11-05):
先组态,在设置通讯频率为187.5

网友E:
先组态硬件配置,再设置DP口通信率改为187。5   保存下载到CPU 内,就可以用DP口和适配器通信。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