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风:CHF无故停机,无故障信息

楼主(2008-12-28):
(无正文)

网友A:
这类问题可能因素有几个:

1、指令端子的线接的不牢,有松动情况,造成运行信号有中断情况。(请注意检查控制信号线接的是否牢固,外部信号是否有中断现象)

2、运行信号受到外部干扰,造成机器误动作。(检查信号线是否有受到外部干扰的情况,建议采用屏蔽线并将屏蔽网可靠接地)

3、机器内部问题。(如以上无问题,请联系我公司服务部门协助处理)

祝工作顺利!

楼主(2009-03-20):
怎么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