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里面的组态可以用PC下载下来吗?

楼主(2008-12-28):
TD200里面的组态可以用PC下载下来吗?还是只能用软件配置,而不能上传到电脑里,在下载到TD200里面!

楼主:
TD200里面的组态可以用PC下载下来吗?还是只能用文本显示向导软件配置,而不能上传到电脑里,在下载到TD200里面!

网友A:
好像不能上载到pc中

网友B(2009-02-17):
TD200本身不存储程序,只能在PLC里组态

网友C:
应该是补可以的

网友D:
td200没有单独的组态程序.与它连接的PLC编程包含了TD200的组态.

把与它连接的PLC的程序上载就包含了TD200的组态.

网友D:
如果只是更换TD200,那就不必组态,直接更换,但也可能要在屏上做通讯设置.

网友E:
楼上的是老手高手,一语破天机

网友F:
TD200的程序存储在S7-200的数据块里面,所以更换TD200不需要下载程序,有的通讯速率和PLC地址等需要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