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 编码器

楼主(2008-12-28):
马达的转速低于100转/分钟,其转速由编码器输出

请问是否需要用s7-200的高速计数器?

网友A:
这么慢的速度普通计数器就可以了,不过200自带了很多高速计数器

网友B:
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编码器还没有具体问厂家,就是想论证下是否需要用高速计数器

主要是为了实现闭环控制,把由编码器传来的速度值用于PID的反馈值

楼主:
谢谢2楼 gk021

网友C:
建议最好使用,因为目前国内的仪表接受频率一般在8K以下,

需要考虑转速与分辨率,F=ppr*rpm/60

网友D:
这么慢的速度普通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E:
我觉得还是用高速计数器吧,比较准确而且方便。编码器线数要匹配好

网友F:
那要看你用来做什么了,每转一圈用时0.6秒,用编码器可以得到更精确的旋转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