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节能

楼主(2008-12-28):
请大家讨论一下变频空压机真的节能吗?我想要进行空压机改造。

网友A: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我看到过介绍,但没实践过。

网友B:
多大的电机,如果不是很大的的话就没有多大的必要。

网友C:
当然可以的,不过要看你是怎么用的,要是你在用的时候有多余的气用不了,就是有空转的时候也就是卸载的时候,那就用变频,变频不但节能,还减少了启动时的大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同时也可以使你的压力稳定,这个对生产有好处的,还有就是在低速运新行的时候可以减少设备的磨损,不是 所有的空压机都可以的,要是润滑靠油针的那种就不可以,看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

楼主:
一共6台75KW的螺杆空压机有时也在卸载运行。

网友D:
有的行有的不行。看工况的。不是所有的都行的。风机都认为能节能,平时工频不用风门刚够。节什么呀。还费电。

这里面很多不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

网友E(2009-02-01):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要看具体工况,我公司可以给你免费评估,看看有没有节能空间。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

上海岱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WWW.shdhjd.com     daihongjidian@163.com

网友F:
节不节能,要看工况,大马拉小车才可以,就是要有卸载才行,节多少要看空压机的出气量与用气量相比较的。可以QQ:362168426!电话:15816872876!

网友G:
主要看供用气的平衡关系,如果占空比为1:1,没问题,值得改造,应在20%以上。不但节能,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恒压供气。给生产设备提供了更好的供气质量,也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但要十分注意空压机长期加载运行的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