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ECO 调速出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12-29):
一台西门子变频器ECO 75KW带45KW水泵,普通控制,电位器调速,变频器得电后调节电位器可以实现0-50HZ的变化,启动变频器后调节电位器只能实现0-24.7HZ之间的变化,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手给出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启动变频器后调节电位器只能实现Z之间的变化,

这种现象只有两种可能,一种电位器偏小,二种接错线了,你可能接到5V电源上去了。一般是接到10V。所以只有0-24.7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变频器后调节电位器只能实现Z之间的变化,

这种现象只有两种可能,一种电位器偏小,二种接错线了,你可能接到5V电源上去了。一般是接到10V。所以只有0-24.7HZ

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