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液压纠偏问题

楼主(2008-12-29):
我们生产线有两台jins液压纠偏系统,其中一台往一面走听顺利,往另一面走很迟顿,甚至不走,得用力推才能走,请问那位大师知道他的控制系统内部结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可以调调平衡试试

不管是哪种牌子的

液压纠偏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B(2010-09-07):
有很多种原因,金牌的是气动的电眼,那里面有一个膜,很容易坏的。或者有油污进去,也会控制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