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

楼主(2008-12-29):
如何实现s7 300中控制调节阀的正反转和开度大小

楼主:
以前都是直接用手操器,没有用程序直接控制的,怎么做才能控制正反转和开度呀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你的那个手操器里面带有伺服放大器.这样的话你的现场电动执行机构就不带伺服了.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必须用手操器,不过这样也可以用程序直接控制.你的那个手操器里面有个手自动转换,打到自动就可以用直接控制了.

网友A:
不知道我说的你是不是明白,也不知道你问的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A:
PLC给出4~20mA到操作器在到现场执行机构.(执行机构不带伺服放大器)

PLC给出4~20mA直接到电动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反馈信号4~20mA到PLC到上位机显示。

网友B:
你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入来检测当前的阀位,两个输出,一个正传,一个反转(do输出)控制电机,然后设定一个死区,在死区内就不动作,如果当前反馈高于设定值就反转,否则就正传。

网友C:
 可以写程序 用PID进行调节   测量值与给定值进行比较  控制输出的大小

网友D:
做PID调节 AO4~20MA对应开度0~10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好久没上了,我只是问问,就是现在的电动执行机构我直接用plc控制其开度大小,然后可以显示其开度大小,就可以了,也不用pid了,

zhangli0082你能说的所谓死区是指哪块呀?

网友E:
开度大小指的是 你的阀送过来的模拟量 。。。。首先你的阀必须能给被plc访问。

有的是这样做的  阀体本身 只有开关量 是点动的开关量    根据每次按住按钮的时间来估计开度的大小

再有的阀能返回模拟量来显示开度大小 那就不用去估算了 估算的话plc复位后就不准了

网友F:
学习了!有具体的程序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入来检测当前的阀位,两个输出,一个正传,一个反转(do输出)控制电机,然后设定一个死区,在死区内就不动作,如果当前反馈高于设定值就反转,否则就正传。

实际应用中未必都是模拟量输入,根据设备特点也可能是表示阀开大小的多个刻度节点的DI信号;这里的死区设置针对模拟量输入

情况下AI信号值在设定值附近波动造成阀电机频繁的正反转。

网友H:
做PID调节

网友I(2009-02-01):
做一个简单的pid控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A:

PLC给出4~20mA到操作器在到现场执行机构.(执行机构不带伺服放大器)

PLC给出4~20mA直接到电动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反馈信号4~20mA到PLC到上位机显示。

网友K(2009-08-28):
可是PID控制,对伺服马达这种高精度单元来说,不是那么精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