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线制仪表应如何正确与二次仪表相连接 (包括电源线和信号线)

楼主(2008-12-29):
如果一个24V供电的三线制仪表要输出一个4-20mA信号,到一个二次表上,电源线接到二次表的24V+,24V-后,从二次表的24V+,24V-出来2根线接到仪表的电源线上,之后仪表的信号线应如何正确接入二次表的端脚才能使二次表显示出数字 并使仪表正常工作? 谢谢

网友A:
我没看懂你说的意思。24V供电输出4-20MA的仪表它的24+和24-就是2次表的24V+,24V-,也就是说2次表自身能提供24V的电源,然后就不需要其他的线了。这2根把一次表和2次表一连就该有输出,如果你的信号进到DCS过程站,板卡就该外配24V

网友B:
不清楚你是具体什么仪表,从你的叙述中,我感觉应该是共用电源负,也就是剩下的一个端子和电源负极各接一根线去二次表,你可以试一下!这也是我的 猜想!

网友C:
应该有两根线为公供

网友D:
我太笨了,看不懂啥意思啊..我的理解是三线制仪表的24V的二根线和二次表的电源并接.三线制仪表的信号线(4-20MA)正(+)端和负级接二次仪表的信号两端

网友E:
woye 看不懂哦,版主说民白点啊

网友F:
弄不懂,麻烦谁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点儿嘛

网友G:
直接用二次表的24VDC电源就行了。

网友H(2009-02-04):
这是一个现场常用的二线制变送器配一台二次表的问题,这台二次表负责给变送器供电24vdc,同时接收变送器4-20ma信号,对吧!很简单,将二次表的24vdc+接到变送器的“+”上,变送器的“—”接到二次表4-20ma的“+”上,然后将二次表24vdc电源的负极与二次表本身4-20ma信号的负极端子短接,即可!

网友I:
兄弟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次仪表是三线制, 二次仪表是两线制的

   一次仪表是三线制的, 往往说明一次仪表的功率比较大, 消耗电流肯定超过20mA, 两线制功率不足以驱动一次仪表, 这要特别留意. 如果功率不能匹配, 要外加一个24V电源. 在功率不匹配的情况下: 24V的V+接一次仪表V+,24V-接一次仪表的V-, 一次仪表的S接二次仪表的S-. 同时可能要把24的V-和二次仪表的公共地拉到一起.

具体还要看二次仪表的取样方式, 如果是负端取样就可以这样做. 如果不是负端取样, 是用不了的, 因为三线制的一次表S端是流出电流, 必须和二次仪表的流进端(负端)联结.

   负端取样的二次仪表, 你也可以把他的公共地看成电源地, 看做三线制, 往往在电路板上可以找到公共地,一般有可能和壳体相通. 功率匹配的话可以直接联结.

   如果不是负端取样, 就没有办法用, 如北京燕山有一款二次表就不是负端取样, 就没有办法联结.

   兄弟一家之言, 可和兄弟联系 MSN: uncle3wolf@hotmail.com

网友J:
    如你所说:电源二根线接好后,把一次表的信号+接到二次表的信号+,

此时二次表若:24V与信号共地。则如上接线即可!

                     若:24V与信号不共地。则将二次仪表24V电原-和二次表信号-短接后即可!

网友K:
     楼主说的24V供电的三线制仪表实质上输出的是PI信号。(虽然你用万用表也可以测到4-20MAPI信号)。如果此信号不是传输到控制室,而是另一快现场表(24V,二线制)则需加装转换器。将PI信号转换成AI信号。(若是直接到控制室,只需在卡件上设置地址)。

    实际的例子如:分析表里的粘度计。它一次检测表输出就是PI信号。再分两路输出:一路经内部转换器转换成AI信号到二次表就地显示(24V,二线制),一路到控制室PI卡件。

   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在容积式流量表中经常会遇到。

网友L:
共用24V(-),把输出表的4-20mA(+)接到二次表的4-20mA(+),二次表的4-20mA(-)与24V(-)短接。

网友M(2010-01-02):
仪表信号线如何进行通断检查与对地绝缘测试

网友N:
PI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O:
PI信号是什么理解不能,望解释。

我认为三线制传感器电流肯定大于20mA,所以不能用二次表的馈电。应该当初给他供电或者并接到二次表的电源上,然后将信号正和电源负接二次仪表的输入正负端。

网友P:
你说的是24V电源是三线还是4-20mA信号是三线能明白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