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IMODRIVE 611U伺服速度控制

楼主(2008-12-29):
求助,西门子SIMODRIVE 611U伺服速度控制生产线上一同步切割刀,切割刀切割速度随产品运动而变化,在使用过程中有两个速度点切割刀痕出现了波浪形状,这两个速度点既不是最高点也不是最低点,请教引起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些?

网友A:
比较简单的说法是,这两个速度设备的震动比较大.

楼主:
这两个速度点分别对应的产品运行线速度是5.6和13.9,而整个运行速度范围是3.0至15.0,这两个速度点离的也挺远,如果是震动的话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小的速度范围内出现,请刘老师指点,另外,如果是震动引起的,而这两个速度点又无法避开,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改善,更改驱动器参数是否有效?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振动造成的,也只是猜测.而这样的猜测,其实也挺没谱的.

是否方便测试,这个现象是否真的只与速度有关?比如改变加减速时间,

楼主:
经过多次的情况观察确实主要跟速度有关系,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整个速度范围内的速度点都有可能会用到,而且产品的厚度和宽度都不同,但是不管是什么厚度和宽度的产品只要走到这两个速度都会出现上述情况,当偏离这个速度的时候此种情况即消失.

由于我们是连续性生产,做测试会影响生产,现在生产不在这两个速度点上,等再回到这两个速度点的时候我会尽量多做些尝试.

网友B(2010-04-11):
能问一下西门子PLC是怎么控制611U的?是S7200还是300?还需要位置控制模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