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频繁烧可控硅

楼主(2008-12-29):
180KW加热器(纯电阻电路),三相星形连接,分为两组,每组三个双向可控硅 (500A1200V),快速容断器三个(350A380V)。
故障现象:可控硅频繁击穿,更换后,多则五、六天,少则二小时。快速熔断器快速熔断得心慌!
诚心求助,谢谢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加热器出现短路,或部分短路.

网友B:
上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加热器出现短路,或部分短路.

请详解

网友C: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工作时测量每相电流是多少

快速熔断器快速熔断得心慌

可控硅即使击穿也不应该烧快速熔断器

2.可控硅散热如何?工作时的温度多少?

3.可控硅质量如何

4.对地绝缘如何?

请多指教

网友D:
大功率电路,使用反并联单向可控硅,比使用双向可控硅可靠.

网友E:
是你的可控硅安装时底面处理不当造成的,应当把接触面导热硅脂 处理干净,用酒精擦干净,再抹上新的导热硅脂才可以

网友F:
可以打开看看是电流击穿还是电压击穿,还有就是烧的时候散热器热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你的可控硅安装时底面处理不当造成的,应当把接触面导热硅脂 处理干净,用酒精擦干净,再抹上新的导热硅脂才可以

没有这么做

网友G:
此现象我也遇到,确实很烦人,先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吧!

网友H:
不是立即烧毁,一般是散热不良造成的,就像ZHXL说的。再就是看一下运行电流,应不超过可控硅标称电流的60%

网友I:
好好查查,没有过流情况下,再检查散热,可控硅质量,

网友J: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负载原因引起的,查一下负载,如果负载没问题,再核对一下可控硅的型号

网友K:
最好的测试方法是在正常工作时,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流有多大,是不是超过额定调功器电流使用,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用表测负载对地有没有短路,国家标准是三相大功率负载不能接N线,很直接就能测出,还有一点是测试最好是在满额定电流的情况下,如果是电流超过额定,现在有移相的调功器可以限流使用,如果是过零的调功器,最好是加大可控硅的容量。QQ号是290798722

网友L:
学习   了        我认为是    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负载原因引起的,查一下负载,如果负载没问题,再核对一下可控硅的型号

网友M:
电热丝接地短路现象造成,电热丝冷态下没有接地不一定正常,我就遇见过通电后,电热丝受热变形后,直接与设备接地,造成SSR 击穿

网友N(2009-02-16):
电热丝接地短路现象造成

网友O:
我认为是 短路 现象造成

网友P:
应该是可控硅驱动电路有问题,比如元器件接触不良,控制器内部集尘太多等!

网友Q:
呵呵个儿女认为是可控硅的质量,安装不当散热的问题引起的检查下吧

楼主:
安装不当散热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电路,使用反并联单向可控硅,比使用双向可控硅可靠.

不错的建议,学习了。

网友D:
由于双向可控硅的特性所决定,它采用负脉冲触发,它的灵敏度比普通单向可控硅低,必须有足够大的触发功率才能保证正常工作.最少应提供2倍标称触发电流以上的触发电流,最好提供5倍以上的峰值触发电流.虽然LZ的负载是电阻性的,对脉冲宽度要求低些,但触发脉冲的宽度也应有0.2mS以上.

差劲的触发电路,主回路损耗大,故障率大.

380V电路采用1200V的元件,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