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问题的实现方法

楼主(2008-12-29):
一组中频感应炉,它是一组采用电压可调的恒流供电用系统!
现在我的产品在轨道上通过时要加热到一定温度,
轨道转速我采用变频器调整!
请教 怎么可让我的轨道转速和中频炉功率输出同时工作,达到最优化控制!
现在没有控制方案

网友A:
用变频器控制,要求变频器的频率在几KHZ,要达到同步有点难度。

网友B: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轨道转速

2.加热时间

3.产品重量

4.中频感应炉的控制信号如何给定

请多指教

网友C:
用智能温度控制器来控制功率输出,并同时反馈信号自动调整变频来控制轨道转速。

应该是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轨道转速

2.加热时间

3.产品重量

4.中频感应炉的控制信号如何给定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