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问题

楼主(2008-12-29):
不用变频器电动机快点节能还是慢的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懂!!说清楚一些

网友B:
不用变频器电动机设计不留裕量

网友C:
什么意思?电机功率相同看几极的电机?还是电机功率不同?

网友D:
什么意思???????????????

网友E:
是不是在同等条件下(额定电压、功率、效率等)比较它的节能吗?

网友F:
楼主问的是:不用变频器,电动机快点节能还是慢的节能 ?

如果是这个问题,那么恒就风机水泵平方转矩负载来说慢点省电,对机械类负载可能节能效果不大。

网友G(2009-02-18):
在下觉得应该这么说:电机转速越接近它的额定转速,其能效比越高,也就是效率越高,当然从用电量上来说,电机转速越低用电越少,不过电机转速越低其效率也就越低,到最后基本上没有做功了,完全是在白白用电。

网友H:
,那要看是哪一类型的电机,应 用到什么地方,楼主提的这个问题有点太笼统

网友I:
效率越高越节能

网友J: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无从回答,快慢由负载决定.

网友K:
决定负载轻重及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