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历史存库点数问题

楼主(2008-12-29):
请问大家用过的力控软件最多多少点?运行情况如何?历史点最多用到多少?

楼主:
我用的无限点的狗,历史点达到5000多就出现了运行一段时间通讯中断,所有数据陆续消失的现象,重新启动力控后正常使用,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A:
历史对一个组态软件来说,5000是不是槛,不容易作,最好是用DB来作,性能会好一些

网友B:
5000点通讯中断 我个人认为跟内存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同时保存的数据量越大 对内存的需求就越高 建议您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监测一下操作系统任务管理器里内存和cpu的使用状态

楼主:
内存是1G的,除力控外没有运行其它软件,运行时cpu使用在200到300M之间,把所有历史点删除之后(点留着,只删除存库),仍出现以上现象。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5000个点都要存历史?你把历史保存方式改一下,你是不是用的定时保存,如果都是设的1S保存一次或者是都是同一频率保存的时候系统负荷会加强。

还有你5000点的话应该用实时数据库啦,保证不会有你说的情况。力控不行,其他的组态软件就更够呛的了

网友D(2009-01-31):
我公司的组态软件能解决,如果需要可以免费用。

   联系电话: 010-63753704

网友E:
历史数据存的频率不能太快。力控历史数据 1秒存一次上限400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