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WINCC组态软件 !! 谁能提供??城谢!!

楼主(2008-12-29):
急用WINCC组态软件 !! 谁能提供??城谢!!

qq  877969613

                     kcontrol@126.com

网友A:
在网上用迅雷下载,有的是啊

网友A:
如果是做工程的话,建议买正版

网友A:
用迅雷可以找到WINCC的很多版本,6.0,6.2等

不过之前应先安装与之对应的SQL

注意安装WINCC之前最好删除瑞星,否则有可能造成安装后,电脑系统无法进入的情况,我就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