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如何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阻加热器的工作

楼主(2008-12-29):
急:如何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阻加热器的工作。

公司要求改造干燥炉,现在有固态继电器,辅助接点常开,我要怎么给一个信号才能控制电阻加热丝的工作呢?有PLC I/O子站,现在怎样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呢?请教高手!!!!

网友A:
 你的干燥炉的功率是多少,用的是支流还是交流,用的是多少电压的?3相还是单相的。继电器型号是什么

楼主:
干燥炉中插入8根3KW的电阻加热丝,总功率为24KW。3相交流380V,继电器为固态继电器,跟交流接触器差不多,不过固态继电器没线圈接头

网友B:
脉冲信号就可以导通固态继电器

网友C:
要控制温度吧?固态一般是要给个DC3--24V的的脉冲信号

我们这里专用的温控系统,各种加热器件,变频器系列,直流控制器系列。。。。等

欢迎咨询:13970808687龚

网友A:
如果你干燥炉里的温度一般在100度以下,可以采用PT100作为温度采集。信号回传到PLC,如果是1000度左右采用热电偶。温度采集到后设置PLC参数,比如:30度加热,90度停止。在PLC的信号命令输出端接固态继电器控制控制端,电阻丝接固态继电器主回路。8根就按332分下大概平均点就好。还有就是固态继电器的型号,电流要够大,电阻丝的正常工作电流和启动的冷态电流是有区别的,需要再选大一点

网友D:
pwm脉冲,改变占空比,就可调节了,S7-300/200都可,也可找PID调节器(要支持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