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如何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阻加热器的工作

楼主(2008-12-29):
公司要求改造干燥炉,现在有固态继电器,辅助接点常开,我要怎么给一个信号才能控制电阻加热丝的工作呢?有PLC I/O子站,现在怎样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呢?请教高手!!!

网友A:
你用过中间继电器吗?

楼主:
我不知道控制信号怎么取?

网友B:
把中间继电器接到PLC的I/O的输出点上,用辅助接点常开串到 电阻丝加热的控制器上(如是接触器,就串到接触器的线圈上,如是调功器,就控制调功器的启动)

网友C:
如果用PLC控制炉温的加热,可能还需要A/D温度模块.否则没有反馈信号.如果还要能设置加热温度,还得有拨码开关或别的上位机输入设备来设置温度点及报警点等参数

网友D:
把中间继电器接到PLC的I/O的输出点上,用辅助接点常开串到固态继电器电压(或电流)触发端即可。

楼主:
那怎样来控制电阻丝加热和不加热呢?是不是还要装个按钮开关?

网友E:
采集温度到PLC模拟量输入点和PLC内部温度设定值比较,控制固态继继电器接通还是断开

网友F:
我发觉是个人,懂不懂就出来说话,简直幼稚可笑。楼主我这样告诉你。用电阻丝来控制温度,那要看你对温度的精度是否要求,如果没要求,那就简单了。但我估计你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温度控制在正负一度或两度。你的PLC的输出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来控制固态继电器,假如你的固态继电器的功率小,那就可以用PLC来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用固态继电器的目的是因为,你需要频繁的开关加热,所以假如用接触器的话很快就坏掉了。中间继电器很便宜,坏了直接换个头就可以了。用电阻丝控制温度,需要PLC发出PWM脉冲来频繁的控制加热丝电源的通断,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来控制温度。你还需要把热电阻或者热电偶(一般为K型,因为你的温度不会太高)接入PLC。然后做PID运算,再把PID模块的输出来做PWM脉冲,如果的你P、I、D参数整定的好的话温度控制在1度之内不会有太大问题。还有就是你的电阻丝的功率选型要合理。

网友G:
8楼的大虾,好佩服你哟。分析的这么透彻,果然是高人。

如果能附上外部接线图,简直是完美。

小第在此见过大虾了。

网友G:
请问各位大虾具体的过程是不是这样的:温度传感器+温度变送器将电流或者电压信号传递给EM235模块,EM235和PLC连接设置EM235初始化设定采样次数和采样时间,将平均值通过AIW寄存器存储到PLC中,在此过程中设置PID运算,将最后的输出值用AOW存储,再将其值通过EM235送到pWM那,再者就是通过PWM脉冲的占空比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

网友H(2010-09-08):
用PLC,这样做是不是太麻烦了,直接用智能温控仪就可以了。简单方便。

网友I(2015-05-16):
引用 网友F:
我发觉是个人,懂不懂就出来说话,简直幼稚可笑。楼主我这...

 把PID模块的输出来做PWM脉冲,,,,,,,这个怎么做???电压是正弦波信号怎么精确地控制??请大侠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