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于计算机连接故障

楼主(2008-12-29):
我们控制系统故障是:计算机给出的频率是50HZ而现场的12个变频器全部只有30HZ。输出和输入电流都正常。(4-20mA)电流正常

网友A:
代码给看看啊?!

要不然不好判断啊

网友B:
查一下变频器参数输入信号增益设置

网友C:
如果变频器端的输入与输出端电流与计算机给定电流相同的话.那就是变频器设置问题!

网友D(2009-03-06):
请判断模拟量输入对应的最高频率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