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ampleVar函数和报表删除问题

楼主(2008-12-29):
我是新手,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各位大侠帮帮忙,感激不尽!

1、用SampleVar函数进行间歇采集IO变量怎么做?

我现在的做法是把要采集的变量设为“数据变化记录”变化灵敏为“0”,然后用一个按钮把“SampleVar()和SampleVarEnd()”直接写的里面。这样做对吗?

2、我用ReportSaveAs函数进行报表保存,但是想要删除已经保存到文件夹的报表需要用哪个函数?或者用什么办法解决?

3、打印历史趋势曲线,我想加入表名、日期等信息,要怎么做?

希望不吝赐教,请解释的具体一些,万分感谢!

网友A:
1. 这两个函数的用法没有错;

2. 组态王没有删除文件功能的函数,需要此功能的话,可以借助于控件;

3. 表名可以在历史曲线设置里“预置打印选项”里设置,日期就比较难了。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楼主:
对: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关于

1. 这两个函数的用法没有错;

2. 组态王没有删除文件功能的函数,需要此功能的话,可以借助于控件;

3. 表名可以在历史曲线设置里“预置打印选项”里设置,日期就比较难了。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非常感谢赐教!

还有就是您提到可以用控件删除,请问用哪个控件,叫什么?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没有特定的哪个控件是用来做文件删除的,自己做一个控件吧,就调用一个API函数就行。   函数名称是DeleteFile( lpFileName As String ),动态库为Kerndl32。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楼主:
对: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关于

印象中好像没有特定的哪个控件是用来做文件删除的,自己做一个控件吧,就调用一个API函数就行。   函数名称是DeleteFile( lpFileName As String ),动态库为Kerndl32。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内容的回复:真是太感谢了,终于可以删除了,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