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2-29):
请问S7-300里的输入地址可以改变,S7-200里的输入地址不可以改变 这是否正确

那么两者的输入地址呢?

网友A:
你装个软件实验一下.

网友B:
也是一样的!300的可以改变,200的不可以。

网友C:
都可以改呀,什么地方不能改呢?除非是2.1以前的TD200

网友D:
300的可以在硬件配置里改,而200不能改变

楼主:
谢谢真心赐教的 朋友!愿我们能成为朋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