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MOV指令。。。。

楼主(2008-12-29):
请教:三菱PLC

MOV D20 K2M100 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后面K2M100是什么含义?

谢谢!

楼主:
是不是把D20值转化为而二进制后赋给MI100到M107?

网友A:
K2 M100  在三菱中的表示 M100~M107这8位。

因此,这句语句的含义就是,将D20 的低8位依次分别赋值于M100~M107

以上

楼主:
谢谢。看来我的理解还是对的

网友B:
把D20中的低8位传送给M100、M101、M102、M103、M104、M105、M106、M107

网友C:
       就是吧D20的低字节传给M100-M107,D20的数值不变,M108-M115也不变,如果指令2源数据位置调一下,那样D20的高字节旧的清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D20中的低8位传送给M100、M101、M102、M103、M104、M105、M106、M107

网友E:
唉,编程手册上都有的,也可以自己用模拟软件模拟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