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移传感器的选型

楼主(2008-12-29):
位移测量范围是0--3mm    精度是0.01mm   与之相连的采集卡是PLC-818H

求助选择那种位移传感器,很急,各位谢谢了哈!能帮忙的话帮忙把电路图也设计出来哈!!!

网友A:
给钱不啦。。。。。。

网友B:
这种要求的传感器应该比较多,给个资料先看看

网友C:
推荐用LVDT,适合小量程使用.

4~20MA信号或数字信号输出.

网友B:
发点资料,wxw_wx2000@yahoo.com.cn

网友D:
精度要求0.01mm

工业上来讲一格丝   10微米

SICK/OPTEX   有用过吗

OPTEX 位移传感器   精度跟分辨率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CD4-L25  精度达到2微米    CD4-30  精度刚好是10微米  满足要求

检测头+控制器    精度高的话   我想价位也会高wu_kunp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