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08-12-29):
更多:http://www.mc-saic.com/

问:符合安装条件,管道很新,材质也好,怎么接收不到信号?
答:确认管道参数是否正确设置,安装方法是否正确,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藕合剂是否涂抹充分,管道中是否充满流体,是否按照机器显示的安装距离安装探头,探头安装方向是否错误。
问:管道陈旧,管道内壁结垢严重,测量时接受不到信号或信号太弱,怎么办?
答:1.确认管道中是否充满流体。
2.应选用Z法安装探头(如果管道太靠近墙壁,可在有倾斜角度的管道直径上安装探头,而不必非在水平管道直径上安装);
3.仔细选择管道致密部分并充分打磨光亮,涂抹充分的藕合剂安装好探头;
4.分别细心地在安装点附近慢慢移动每个探头,寻找到最大信号点,防止因为管道内壁结垢或因为管道局部变形导致超声波束反射出预计的区域而错过可接收到较强信号的安装点;
5.对内壁结垢严重的金属管道可使用击打的办法使结垢部分脱落或裂缝(注意:此方法有时反而因为结垢和内壁之间产生空隙而丝毫无助于超声波的传输)。
问:电流环为什么没有输出电流?
答:打开机器面板检查硬件电路设置,位于22号接线端子附近的短路子是否置在1-2位置上,即可直接输出电流方式(2-3位置设置电流环输出为需要外接电源的传感器方式)。
问:电流环输出电流值怎么好象不对头?
答:1.检查M55窗口,是否设置了所要求的电流输出方式;
2.检查M56,M57窗口所设置的电流上下限值是否合适;
3.重新校正电流环,并使用M49验证。
问:明明管道中有流量,机器也显示“*R”状态,而此时机器显示的瞬时流量却为零,怎么回事?
答:是否在有流体流动的情况下使用了“静态零点设置”(参考M42说明)。如是,使用M43,恢复机器原出厂设置零点。
问:我单位测量现场恶劣,电源电压波动特别大,我担心机器能否真的一天24小时连续工作好几年?
答:JC100型流量计在设计时就要求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可靠地工作。其内部使用了智能信号处理电路和算法,能适应强的干扰场合,并可自适应超声波信号的强弱变化;它对交流电源电压的要求为140V~280V。对直流电源电压的要求为8V~36V。至今JC100系列流量计尚无因仪器故障原因放置不用等情况。
问:新版流量计的信号强度好像“小”些,影响测量吗?
答:同第五版本的流量计相比,是“小”些!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因为此值是个相对值。绝不影响测量。实际您会发现新版Q值高,示值很稳定,测量更准确。

更多:http://www.mc-sa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