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交流电动机的控制回路

楼主(2008-12-29):
        关于低压交流电动机的控制回路,国家标准《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93)第2.6.2条有如下规定:当TN或TT系统中的控制回路发生接地故障时,控制回路的接线方式应能防止电动机意外起动或不能停车。该规范的条文说明对这一规定进行了解释。现摘录如下,对于经常接触低压交流电动机的控制回路的电气同仁而言,不无裨益。

                                              第六节 低压交流电动机的控制回路
TN或TT系统中的控制回路发生接地故障时,保护或控制接点可被大地短接,使控制失灵或线圈通电,造成电动机不能停车或意外起动。当控制回路接线复杂,线路很长,特别是在恶劣环境中装有较多的行程开关和联锁接点时,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采用正确的结线方式,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如图2.6.2所示,结线Ⅰ是正确的:当a、b、c任何一点接地时,控制接点均不被短接,甚至a和b两点同时接地时亦将因熔断器熔断而停车。结线Ⅱ是错误的:当e点接地时,控制接点被短接,运行中的电动机将不能停车,不工作的电动机将意外起动,这种接法不应采用。结线Ⅲ是有问题的:当h点接地时,仅l3上的熔断器熔断,线圈接于相电压下,通电的接触器不能可靠释放,不通电的则不排除吸合的可能,从而有可能造成电动机不能停车或意外起动,这种做法只能用于极简单的控制回路(如磁力起动器中)。
此外,当图2.6.2中a、b、d、g、h或i点接地时,相应的熔断器熔断,电动机将被迫(a、b、d点)或可能(g、h、i点)停止工作。

网友A:
是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