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空载运行时如何解决功率因数低的问题

楼主(2008-12-29):
各位高手:

你们好!

        我现在有个头痛的问题,公司有一台315KVA的变压器已经投入,可整天就是轻载运行,每天只用45度电,基本上就是空载运行,功率因数相当低,这个月我们就因为功率因数低挨罚了,公司让我想办法,我现在想把变压器高压停止运行,然后一个月找个几天运行一下大功率的电机看能不能改善问题。

网友A:
你们公司有电容补偿柜吗?没有的话最好加一下!

网友B:
要加电容补偿来提高下功率因数,我们厂也是,功率因数低了,要罚款。

网友C:
加电容补偿柜进行功率因数补偿

网友D:
你该不会把电容补偿柜给关了啊,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一个厂家

网友E:
加无公补偿贝

网友F:
加电容补偿,若没有和领导说赶快加上。

楼主:
各位,我情况说的不详细,我们并不是没有电容柜,现在的问题关键是无功功率大于有功功率,如果再投电容不是过补吗?过补反无功大了也不行啊。我说的问题是变压器空载时有没有办法提高功率因数?能到只能如供电局说的变压器报停吗?

网友G:
莫紧张这是正常情况,负载加大就OK了,负载不够的话,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A:
呵呵,那只能换小的变压器了!

网友H:
呵呵,附近没有其它的电源了吗?

网友I:
你的电容柜是0.38kv的没有用     要10(或6)kv电容柜才能够补偿 但只有变电所才能使用  告诉公司领导 一是继续诶罚 二是报停315KVA变压器 买一个10--20KVA的变压器(视负荷情况)安上就解决了 也可以不买变压器用别人家的电源给点电费不就结了

网友J:
为什么唉罚呢楼上说的对,找个电源用一下

网友K:
空载时变压器的损耗肯定是有的,如果负荷不是很大,可以考虑换一台功率小一点的

网友L:
同意

StoneChen 1楼

你们公司有电容补偿柜吗?没有的话最好加一下!

反正迟早都要加

先加一台小的,容量刚好等于变压器的无功功率,接上就不用再投切了

同意 求专

呵呵,附近没有其它的电源了吗?

同意 老笨猫

也可以不买变压器用别人家的电源给点电费不就结了

也可以不买变压器让别人家用你们的电给点电费不就结了

你们还能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M:
加电容补偿来提高下功率因数

网友N:
引用 楼主:

各位,我情况说的不详细,我们并不是没有电容柜,现在的问题关键是无功功率大于有功功率,如果再投电容不是过补吗?过补反无功大了也不行啊。我说的问题是变压器空载时有没有办法提高功率因数?能到只能如供电局说的变压器报停吗?

投电容是减小无功功率的,怎么会过补呢,是不是单个电容太大,补上去就过了?那就换容量小的电容

报停,换小变压器

网友O:
亲自到其他小企业、小工厂的配电室瞧瞧

网友P:
变压器空载运行时,无功功率的主要表现是铁损,这恐怕是很难避免的

网友Q:
这麽大的变压器开着用少量肯定有损耗了,无功补偿起作用不大。报停,换小变压器。

网友R:
早知道功率小就弄个小的变压器,有无电容补偿柜啊,变压器空运行会有电度产生的。

网友I:
变压器空载时的无功是由激磁电流产生的 是变压器绕组在高压系统获得的 所以在变压器低压侧补偿只会使得其反(增加无功) 只有在高压系统才能补偿 一个只有315KVA配电变压器小企业是无法办到的 还是换变压器吧 或借电源吧

网友S:
知道功率小就弄个小的变压器,在补偿上下功夫是适得其反的。你开台大巴去北京,和你开台小车去北京。大巴如何才能比小车省油?不好做吧。

网友T:
对了由于变压器自身的铜损,铁损以及露磁造成变压器效率不能百分百,如果用的变压器过大会造成有功功率相对无功过滤过大,变压器效率低,电容补偿柜主要是用来补偿电网内刚性负载的感抗,达到一个平衡,楼主的问题不是感性负载太大,电容不够的问题,而是变压器利用率低的问题。要解决的办法都不是什么好办法,要么不用变压器,从别的地方引电源,要么换变压器,要么就是等着电业局罚款,个人觉得国家的制度应该详细一点,比如工厂的电气并不是一直都长时间运行,有可能我们有几台大的设备功率很大,就要求变压器功率大点,但是可能这几台设备我们不经常用,就造成变压器显得过大,中国的一刀切政策没有少害人阿。

网友U(2009-03-04):
除了电容柜,还可以用同步补偿电机

网友V(2009-05-06):
请问老师我厂现在用电量很少,怎么解决功率因数低的问题呢,厂里效益不好,有时停产,上个月供电局罚款了,怎样提高呢,谢谢老师指叫,我厂是1000KVA的变压器,有电容补尝柜的

网友W(2009-06-10):
如果不生产时  把高压进线拉掉

网友X:
请问各位老师

         我们工厂现在用的是1600kva的变压器,电容补偿柜已经安装并整改过,白天功率因数正常,晚上功率因数很低只有0.7左右。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啊??

网友Y:
造成功率因数低的原因主要是变压器自身无功造成的,在这种情况如果补无功只有在高压侧装一块三相高压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