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变量冲突?

楼主(2008-12-29):
局部定义了I/O点Q4.0为绿灯信号输出,符号表里也用了Q4.0为另一功能?不会冲突吗?

网友A:
只要Q4.0没有在其它地方置为或赋值就行

网友B:
如果只用置位复位命令的话,不会有冲突;

不允许在两个地方对同一继电器使用直接线圈输出命令。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网友C:
I/O点应该是全局定义,你说的符号表也像全局的,他们硬是对应的,不应二次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O点应该是全局定义,你说的符号表也像全局的,他们硬是对应的,不应二次定义

支持,i/0应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E:
请教皓月,那么什么点可以是 局部定义?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F:
rc,fb内部使用的变量比如temp类型的就是这种!

网友F:
写错了,应该是fc,fb中

网友E:
请问TEMP 是临时变量吧?

网友G:
把变量形式分清楚..I/O 是全局变量

网友H:
i/0应定义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