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DB201.DBX100.0 BYTE 1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29):
请教P#DB201.DBX100.0 BYTE 100代表什么?这是在fc6功能块的RECV输入参数中作为输入的,请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一个any类型数据啦。就是从db201.dbx100.0开始的100个byte。看帮助里面关于any的数据类型帮助

楼主:
谢谢!6o-4u326853245783645

网友B(2009-02-25):
谢谢大鸟一人,学习一下

网友C:
是个数据指针,就是从db201.dbx100.0开始的100个byte

网友D:
1楼正解,这是一个指针

网友E:
一般用于数据传送时表达起始指针,及数据长度

网友F:
这个300的说明书上有的呀?